s7-300同一地址重复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我这有个别人做的程序,分别是在FC1和FC9中同时输出一个M75.0的线圈,且这两个功能同时被OB1调用,这在我感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为什么编程软件还允许通过呢?

网友:
S7 是不检测这些的

网友A:
楼上说得对,step7是不管这些的,不会报错。只有你用的时候才会发现错误

网友B(2014-12-01):
可以的呀

网友C:
在统一扫描运算周期内,仅最后一次输出操作有效!

网友C(2015-01-06):
M点可别多次修改使用,看你的用途了。

但FC1和FC9都运行后,M点的值保持最后一次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点可别多次修改使用,看你的用途了。但FC1和FC9都...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