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经机速度控制

楼主(2014-08-22):
有一台整经机。变频器是艾默生的。用的单相测速传感器坏了。没型号就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原来是 测速棍筒越快变频器输出频率也快。现在是测速棍筒越快反而输出越慢了。请教大侠们是为什么。原厂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用的应该是霍尔传感器,你检查看看是不是磁极安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应该是霍尔传感器,你检查看看是不是磁极安装反了。

谢谢!我再看看吧。

楼主:
已经成功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