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温度报警阀值应该取多少?

楼主(2014-08-22):
变频器电机温度报警阀值应该取多少?

有什么依据?谢谢。

网友A:
可以按照下面的数据选取。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下面的数据选取。绝缘的温度等级        ...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