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细纱机控制器WAPPER出错处理

楼主(2014-08-22):
   经验分享

意大利细纱机的Wapper控制器报错处理,如图。出现这种问题几乎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有条件的可以增加不间断电源来保护。

   通常出现这问题也会伴随着数据丢失,只要到数据下载页面下载即可不要忘记加载批号数据,有不懂的留言。

楼主(2014-12-03):
这是内蒙古一家纺织公司的控制器,也是经常报故障丢程序!维修后完全排除问题。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最有可能是缩车的起始捻度大于工艺上的捻度,只要调小能排除问题。注意:拉杆要在停车位置或者把钥匙关闭,否则一旦确认后会自动启动设备!!!切记!!!

楼主:
出现这种显示,那么是运行和批号参数全部丢失了!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又或是停电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主板出问题了。解决办法:重新加载程序即可。

楼主:
这是报的6轴编码器除了问题,经过指导现场发现是电缆线因为拖轨破损而损坏了电缆线导致的,焊接好电缆线便排除故障。

楼主:
上图为损伤严重的直流电动机的整流子,碳刷用的不对导致的结果,所以碳刷选型很重要!

上图为修复后的锭子电动机,采用了石墨高耐磨碳刷,确保不会损坏整流子。

网友A(2015-04-18):
引用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最有可能是缩车的起始捻度大于工艺上的捻度,只要调小能排除问题。注意:拉杆要在停车位置或者把钥匙关闭,否则一旦确认后会自动启动设备!!!切记!!!

B6细纱机张力弓总坏50A保险,换好后开车正常,用一两天又坏,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