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有关细分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求助:台达PLC 40EH3,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40细分,8000脉冲电机转一圈,现在给步进电机发脉冲指令:PLC分别发脉冲1和100给电机,电机转过的距离却差不多,照理说1个脉冲基本没动静的。发8000脉冲电机也能转一圈,这是为什么,

指令是 DMOV K100 D10,

      DMOV K40000 D8,

      DPLSR D8 D10 K10 Y4

其中D10是脉冲数,D8是脉冲速度,Y4是电机输出指令。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即200个脉冲转1圈;经过40细分后,精度得到提高:200 * 40 = 8000!D8代表脉冲频率,就是每秒钟发40,000个脉冲。而D10表示脉冲个数,就是100个脉冲移动多少距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即200个脉冲转1圈;...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发一个脉冲指令步进电机走了很多,基本上和发100个脉冲走的距离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