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人叫板了,现在一头雾水

楼主(2014-08-22):
前些时间无聊,在百度帮人解答了一个单片机方面的小问题。

问题标题:51单片机中的sbit变量会随着外部的电平高低而变化么?

问题内容:我的意思是一开始定义了比如sbit led=P1^0;led=1;此时为高电平,当我将引脚认为的拉低电平,这个变量led在程序中会自动变为led=0么?人为的拉低,不是认为。

下面是我的分析:

楼主你好。

我自己分析的给你参考。

如上图,P1.0接了开关K,以实现人为拉低引脚电位。

在你程序中,你sbit led=P1^0;led=1,操作,实际上就是在D端输出1,那么Q端就是1,Q非

就是0,这个0使得V2截止,所以该引脚呈现高电位1,当K闭合,人为拉低引脚电位为0.

但是,你内部的LED=1应该是保持不变的。D触发器锁存了你写的1.

下面是叫板评论:

第二条评论:led=1...引脚高电位1,K闭合,引脚为0...但是内部的LED=1应该是保持不变的--那么,aa = led;aa 是1、还是0? 应该取决于引脚吧? led和D触发器,无关,对吧?

第一条评论:sbit led=P1^0;--这个 led,指定的是引脚,还是D触发器?

以前学过一点汇编,C语言不熟悉,我不清楚这个定义的变量LED,他是随引脚变化,还是根据程序变化?

熟悉C51的朋友协助哈。

我也知道评论的这位网友也是想帮助我提高。

网友A:
我现在总是感觉,本来,1+1=2,总是有人冒出:“我算的1+1就不等于!不信你来看!”或者,“我怎么算,怎么算,算了好几遍,1+1就是不等于2.”或者“我敢发誓,1+1就是不等于2,不服谁来?”要是一个个跟他们解释,都是浪费时间。。。。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我说个简单的故事吧:

有一天,两个人为了3*8等于多少而争论,有一个人说是21,有一个人说是24,两个人争了一天,也争不出个结果来,最后只好闹到公堂上,县太爷听了他们二人的陈述,直接宣判:重打说结果等于24的那个人20大板,此人不服,便问县太爷凭什么,县太爷说你都能跟3*8=21的人争论一天,不打你打谁?

网友C:
找到一个番蔷浏览器,超好用

pa(去掉)n.bai(去掉)du.co(去掉)m/s/1o6z8rlo

网友D:
这个隶属于两个寄存器,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虽然对外只有一个寄存器 ,但是内部分成了两部分,写和读,所以相互之间可以独立

比如现在单片机 对IO口就会分 输出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方向寄存器 等等

这两个并不矛盾,LZ的回答是正确的。写的就是写的,读的就是读的

网友E(2014-10-04):
这两个并不矛盾,LZ的回答是正确的。写的就是写的,读的就是读的

网友E:
比如现在单片机 对IO口就会分 输出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方向寄存器 等等

网友E:
这个隶属于两个寄存器,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虽然对外只有一个寄存器 ,但是内部分成了两部分,写和读,所以相互之间可以独立

网友F:
楼上都胡说些什么 对于传统的51  没有读写2个寄存器的来说  P1口实现读就是先写入LED=1;然后读LED  这没有问题 也就说P1.0当写入1时就是读状态 当然也可输出 很弱的上拉输出

网友G:
记得看过一个视频教程h是这样说的:这个引脚只要有一个低电平,不管内部控制还是外部通过电阻接的高电平都是无效的,从电路原理上分析应该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