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这元件是什么东东?从MOS-FET晶体管高频电源主板拆下,求助名称规格。

楼主(2014-08-22):
知这元

件是什么东东?从MOS-FET晶体管高频电源主板拆下,求助名称规格。

本样品上型号:JKM    MOTB  20/15

网友A:
这个像是高频电容,具体型号不知到。

网友B:
把上面的型号弄清楚点,就好找了

楼主:
上面的型号是:JKM   MOTB 20/15

网友C:
防雷管、火花间歇、过压吸收元件也是这个样。电路板上标注的是什么?位于电路中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雷管、火花间歇、过压吸收元件也是这个样。电路板上标注...

图纸没有,电路板上标注为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