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读取MODBUS设备数据问题

楼主(2014-08-22):
  一直对通讯比较蛋疼,跪求答案。。。

用台达PLC读取测频模块的频率信号,测频模块是ModBUS-RTU模式,地址是40005,用PLC的modrd指令读取时不知道如何设置读取地址。情况如下图,不知道???处地址应该写什么。

                  图一  测频模块地址说明

                           图二  PLC指令

楼主:
我看三菱里用的指令是   RD3A K0 H5 K2    ,3A就代表了4****的意思 ,不知道台达的怎么做呀,求各路神仙指点

网友A:
写K40005试试看

网友B:
看测频模块ModBUS-RTU的使用手册,看40005是多少的数制,如是十进制,则是K40005,十六进制则是H4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测频模块ModBUS-RTU的使用手册,看40005...

40005这个数太大,无论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都写不进PLC中,而且把10进制的40005转化为16进制的H9c45虽然能写进去但还是节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K40005试试看

试了,K40005已经5位数了写不到PLC指令中

网友C:
1、你这个测频模块地址说明有问题!MODBUS 寄存器地址是从40001开始的,没有40000。

2、台达PLC MODRD指令中第二个参数读取寄存器地址,如果读40005,则为K4。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测频模块地址说明有问题!MODBUS 寄存器...

我用的MODRW K1 H3 H4 D300 K2这个指令,读取寄存器H4,但是M1140亮了(数据接收错误)

我怀疑是不是CRC校验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