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可控硅是怎么样工作的?

楼主(2014-08-22):
这是一种电阻炉的图,三个可控硅控制三相,每个可控硅都是由两个单相反接并联而成。

如果,可控硅只有一边控制信号与温控表相连,另一边的G极连接到一个二极管的负极,再由二极管的正极接到负载端,图上可控硅那块画进出端画反了。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可控硅是两个都工作,还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控硅只一个工作,控制半波啊!

真是浪费!那样用一个可控硅,用一个二极管就完了。

电热控制应该采用调功方式。

楼主:
这是别的试验炉的图,

你是说那半个可控硅一直在导通吗?可是我G1K1没信号时,整个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没有电流 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没有控制信号时,正半周有二极管的可控硅能导通,可是没有电流通路,当然没电流了。

网友B:
谁能说说温控表是怎么控制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