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电缆皮会发热

楼主(2014-08-22):
今天在车间接一条旧电缆(3X4+1X2.5的橡胶皮四芯电缆),接好以后负载端的空开还没闭合,发现电源端(距离端部约50——60厘米处)电缆皮很热,手握着有烫的感觉,其他段与室温一样,手摸每一相的线芯也不热。把电缆外皮撕开,发热段的四条线芯绝缘完好,没发现破损、短路的情况。而后闭合负载开关,电机运行正常。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各位同行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是受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受潮吧?

楼主:
不是,只有那十多公分一小段,其他都正常。如果是受潮,应该整条一样。

网友A:
电缆线受潮一般都是在两头,截掉一段重新做头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当天就把发热段的外皮撕开了,线芯照常使用。只是想不通。

网友A:
确实有点奇怪哦

网友C:
估计是橡胶材质有问题!

网友D:
若没有能量消耗,应当不会发热。

未遇到过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