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通讯是否有反应慢的情况

楼主(2014-08-2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师傅专家们给予回答;首先先谢谢大家!

   两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90kw,带两台走行电机75kw,分为1#变频器和2#变频器,HZ(速度)分为;1档5HZ、2档15HZ、3档30HZ,正常运行起来电流正常,起步时2#变频器高一点,运行起来正常,但是在3档30HZ时,减2档15HZ时,2#变频器速度不一样正常是减到2档就是15HZ速度不变的,而这时2#变频器速度还是继续往下降、降到5HZ,电流瞬间就升高了故障F0001过流。1#变频器就正常。在减速的时候发现2变频器车轮有瞬间制动的情况,轮子瞬间制动、震动很大,在这之前车轮制动器已经甩掉没有安装。怀疑是车轮问题,而且车轮是新的,包括减速机,轮子在安装时就没安装好,摆动很大,怀疑轮子可能性最大。<假如说2#变频器会不会通讯反应迟钝造成的,IO板或变频器CPU板老化引起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或者说有过这种情况?在之前变频的、CP、通讯板、和、IO、板都换过没见效果。2#变频器这个情况24小时吧要发生5、6、次,故障时都是往一个方向运行时减速故障。

                                                                在此希望各位师傅们给分析一下,是不是变频器与通讯有关所引起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会的。有可能和电压有关系或者其他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有可能和电压有关系或者其他机械

 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是机械故障造成的现在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有可能和电压有关系或者其他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