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讯板是否有故障

楼主(2014-08-2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师傅专家们给予回答;首先先谢谢大家!    两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90kw,带两台走行电机75kw,分为1#变频器和2#变频器,HZ(速度)分为;1档5HZ、2档15HZ、3档30HZ,正常运行起来电流正常,起步时2#变频器高一点,运行起来正常,但是在3档30HZ时,减2档15HZ时,2#变频器速度不一样正常是减到2档就是15HZ速度不变的,而这时2#变频器速度还是继续往下降、降到5HZ,电流瞬间就升高了故障F0001过流。1#变频器就正常。在减速的时候发现2变频器车轮有瞬间制动的情况,轮子瞬间制动、震动很大,在这之前车轮制动器已经甩掉没有安装。怀疑是车轮问题,而且车轮是新的,包括减速机,轮子在安装时就没安装好,摆动很大,怀疑轮子可能性最大。<假如说2#变频器会不会通讯反应迟钝造成的,IO板或变频器CPU板老化引起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或者说有过这种情况?在之前变频的、CP、通讯板、和、IO、板都换过没见效果。2#变频器这个情况24小时吧要发生5、6、次,故障时都是往一个方向运行时减速故障。

 在此希望各位师傅们给分析一下,是不是变频器与通讯有关所引起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2变频器车轮有瞬间制动的情况---检查下该变频器的制动参数设置,制动电压和制动电流参数。

网友A:
当然也有可能是外部引起的,行走到那个部位--是否有机械卡的现象

网友B:
外围是必须要检查的,其次建议换块控制板试试,有时候控制板的程序是会出错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潍坊变频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是必须要检查的,其次建议换块控制板试试,有时候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也有可能是外部引起的,行走到那个部位--是否有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变频器车轮有瞬间制动的情况---检查下该变频器的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是必须要检查的,其次建议换块控制板试试,有时候控制...

 机械造成的最终把变频器搞垮了,换了台变频器!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