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空懂机械电路控制图

楼主(2014-08-22):
如题,如何学会看木工机械的控制电路图,我对电气一窍不通,我现在想的是弄明白这些元件的功能,比比如“热过载续电器”功能是什么原理等,然后学会看电路图,最终 就是会 要机械左转 或停 或右转  我就能根据机械控制要求  设计出能让它左转 或停的电路来, 我现在对电气真的不懂,但是我对这些东西理解比较快,我应该先从什么地方下手,还有看些什么“书”比较好 最好有机械控制原理  和续电器 电流感应器等一些机械控制需要用到的元件介绍,我买的一本“电子线路识读” 里面的元件介绍什么的都是 电视机音响一些才用的到的 机械控制 里面根本没有这些元件, 望大师们对症下药,谢谢!!!

网友A:
<电工基础》你学习一下!还有《机床电路维修》一书!主要学习主令按钮的作用,标识。接触器,继电器的类型,作用,标识。机床电路视图,画法。电机点动,自锁互锁,正反转,顺序启动,等等电路的学习后,你就入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基础》你学习一下!还有《机床电路维修》一书!主要...

太感谢您了,这些都是原书名吗?

网友B:
楼主你好

1、《电工技术》相关的PPT搞一份看看。

2、接着看《电机拖动》,或者《工厂电气》,或者《机床电气控制》。

不过个人觉得,适合楼主快速学会的书还没人有编出来。

现在一般的教材都是长篇大论,书靠厚赚钱。

网友A:
《机床电气控制》也可以!我看你用的电器牌子很好呀,!代价很大呀!可用机床专业电器天水321,或正泰正品或高仿,也可用德力西代替,8—9倍的价格差别呀!

网友C:
可以先认(或同时认)电器符号,并了解机械控制要求(动作过程),可以从实际的例子入手。

网友D:
不懂就别学了。。。。

网友E:
一切慢慢来,接触多了就自然而然的熟悉了。

专业相差不是很大的,用一年时间肯定就会熟练。

网友F:
电工没有速成的办法,大家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工没有速成的办法,大家说呢?

不是说速成,是想说 如何对机床电气控制这块 如何入手 ,从哪里开始

网友G:
你最好从画图开始,先画一个启动按钮(如SB1=常开),再串联个停止按钮(如SB2=常闭),再串联个接触器的线圈(如KM1)......再参照实物。等线圈能吸合了,再加上自锁触点.........一点一点的你就会成功的。加油!

网友H:
多看电路图,平时多思考,学习一些基本的电工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