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

楼主(2014-08-22):
90KW直流有刷电机,用欧陆590+驱动,西门子s7-200 cpu224xp加EM231 EM232控制系统,早期是转速不稳(正负10转),我把输入输出模块换了,转速现在是(正负0.1)还算可以,电流现在是(正负2),这电流正常吗?

网友A:
直流电动机配欧陆速度不稳定,你的反馈用编码器还是测速发电机?通常我会认为反馈单元有问题的。

网友B:
90KW电机,额定电枢电流估计要200A以上了,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电流有些波动正常,只要速度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C:
负载波动,电流会波动的。然后电压也会波动,你的误差已经很小了,不知道额定转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