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通信

楼主(2014-08-22):
我有一台海泰克PWS1711触摸屏,在停机数天后开机与PLC不通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PLC工作状态正常不,有时候可能是    plc的问题

网友B:
不通信,原因很多。

1、是否通信端口损坏?

2、电缆接触不良?

3、设置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