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谢谢了

楼主(2014-08-22):
各位大侠,三菱的PLC怎么跟威纶的屏通信连接。求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上图只供参考,这个和PLC型号以及触摸屏型号有关系的。

你触摸屏型号PLC型号是什么?然后可以看参考文件,之间利用什么通信方式。

然后软件中设置好。

网友B:
威纶通有一个PLC连接手册,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当然本网站内也有,可以找找

网友C:
两种线的做法

看具体的触摸屏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等

网友D: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按图制作即可。

楼主(2014-12-05):
引用 网友A:
上图只供参考,这个和PLC型号以及触摸屏型号有关系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按图制作即可。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纶通有一个PLC连接手册,官网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