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报F1910故障代码的含义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23):
f1910:setpoint timeout。表示S120子站与PLC主站的通讯断开了。当plc的CPU控制器打到stop状态或者通讯掉线时,就会出现这个故障报警。
F1910,是通讯方面的故障。
F1910是由通讯主站引起的故障报警。
F1910:主站通讯出现异常,如:PLC主站处于STOP状态。
建议你好好检查一下PLC主站情况,看是否存在主站异常停机等不正常现象。另外,应该先将S7-300开关拨至“Run”,然后再SFC14发送047F控制S120启动。
除此之外,接线的EMC情况也要注意,类似问题曾遇到过数次,都是通过解决干扰问题解决的。
另外,建议解决办法--------
1、DP接头接线有无松动,DP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地?
2、有无进出线电抗器、滤波器?
3、动力电缆是否使用屏蔽电缆,或者3+3的屏蔽电缆?
关于屏蔽故障的办法:
1,P2110=1910,P2101=1,可屏蔽
 2,P2118[0]=1910,P2119[0]= 3,也可屏蔽
3,屏蔽后,如出现掉线情况,变频器仍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