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把一个模拟量分别采集到PLC模块和数显仪表

楼主(2014-08-23):
怎么把0-10V或者4-20mA的一个模拟量分别采集到PLC模块和数显仪表?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能不能先把信号到PLC ,在从PLC 输出端 COPY 一个原先的信号 到数显仪表。有的数显仪表应该也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把信号到PLC ,在从PLC 输出端 COPY...

 这样PLC增加了一个模拟输出端口,成本高了些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两路输出的传感器

有的话直接送给PLC模块和数显表

另外楼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如果有了模块PLC,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也可以。(不过又是500多的成本)

网友C:
有两路输出的传感器

网友D:
用一入二出的隔离变送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还可以隔离模拟量输入带来的干扰

网友E:
方法很多的啊。

如果只有一路模拟量要输入给PLC和仪表显示。

可以加一个1分2模拟量变送器,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或者就是模拟量进PLC,PLC输出一路给仪表。这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

看你硬件如何选择,以及计算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两路输出的传感器有的话直接送给PLC模块和数...

有触摸屏, 主要是因为是改装,加了一套,原有的不动,就有两套控制系统仪表和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很多的啊。如果只有一路模拟量要输入给PLC和仪表显...

谢谢了,1分2模拟量变送器

网友F:
加个信号隔离器--1分2的即可,比变送器更好,而且抗干扰能力强。选有源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G:
有一种信号信号分离器,就是比较贵就是了

网友H:
数显仪表支持网络通信就可以

网友I:
比较容易实现的有2种方法:

1.加一个一分二的模拟量转换器,缺点是信号经过转换器后,精度有所下降。高精度的转换器价格又高,不划算!

2.使用一个带有通讯口的数显仪表,模拟量信号先进入数显仪表,然后经过通讯将数据传至PLC,可以实现,此方法简单实现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