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4-08-23):
涡街流量计是一款常用的流量仪表,任何仪表的使用总离不开日常的维护及保养,不管是本身的故障还是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故障的出现我们沉着应对。

处于长期稳定运行状态下的涡街流量计,在工作期间也可能出现故障,这类故障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检侧元件和电子元件的失效    经过长时期运行,有些电子元器件可能到达寿命期而失效,导致仪表出现故障。

二、介质中杂质的损害    经长期工作,流体内的脏物在测量管内壁、发生体表面和仪表转换器内壁、发生体表面和检测元件表面的附着、沉积,改变了测量管和发生体的几何尺寸参数,仪表的测量误差增大,降低了检测元件的灵敏度,信号幅值减小,进而引起检测元件的失效。

三、雷击损害    现场仪表在雷雨季节受到雷击而损坏是常见的故障。雷击在传输线路中会感应产生瞬时高压尖脉冲和强大的浪涌电流,击穿或烧毁转换器内的电子元器件,这种雷击主要是通过电源线和信号线引入。

四、环境方面原因    环境中的腐蚀性气体、潮气的长期侵蚀会引起检测元件的绝缘电阻下降,以及部分电子元件、接线端子、接地端子的腐蚀,使接插件接触电阻增大,传输信号被衰减。

不管什么形式的故障,首先找出故障起因,再对症下药,必定能事半功倍,将故障排除,其次在日常的使用中注意保养与维护,就能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A:
找到一个番蔷浏览器,超好用!

pa(去掉)n.bai(去掉)du.co(去掉)m/s/1o6z8r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