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SLogix 5000报错

楼主(2014-08-23):
本人PLC菜鸟一枚,今天安装V20版RSLogix 5000提示不能安装,本人电脑:DEll,操作系统:Win7旗舰版,报错图片如下:在没有Service Pack 1或更高版本的情况下,Windows Vista不支持RSlogix 5000.

网友A:
为什么要用Vista系统,xp多好呀,换系统吧

网友B(2016-08-19):
挖个坟,我跟你一样的情况,WIN7 专业版 SP1,估计跟你下的一个版本

Logix5000 V20 SETUP.EXE属性里面,兼容性-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Windows Vista),而且那个勾还是灰色的不可选,需要在“更改所有的用户设置”把勾去掉,去掉后安装成功

网友C(2021-04-23):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我跟你一样的情况,WIN7 专业版 SP1,估计跟你下的一个版本Logix5000 V20 SETUP.EXE属性里面,兼容性-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Windows Vista),而且那个勾...



我就是按这个改动的,安装成功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