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度开关吗?

楼主(2014-08-23):
如图,,这是温度开关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应该是温控开关

环境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里面有开关动作

网友B:
这是检测电柜温度用的温控开关,看箭头温度设的有点低了,建议40-50℃左右。

网友C:
这个温度开关,貌似是控制柜子里面的加热器的,当低于多少后开始闭合,然后启动加热器,防止柜内接凝露,造成电气设备故障的。所以设定没有问题。

网友D:
   是温控开关,很多带有空调的电控柜都是这样的

网友E:
温控开关,我们一般设置45度

网友F:
嗯, 是的他就是温控开关, 楼主能不能发些比较少见设备的图片, 也让我们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