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频器的运行电流通过PLC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4-08-23):
普通的变频器拖动电机,如何通过西门子200的PLC转换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PLC的转换程序如何写?变频器可以直接输出4---20MA,

网友A:
可以直接通讯读出来吧。通讯的数据还是抗干扰和精度比较高的。

网友B:
只要变频器可以输出4-20MA信号,

PLC有模拟量输入接口(否则就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输入端,然后PLC简单编程,进行工程量转换,在触摸屏上弄一个显示框显示数据。

可以用下面这个库

西门子200库文件《分享》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279_1.shtml

网友C:
4-20mA对于电动机的0-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参数需要这样设定,然后信号送到PLC上也需要正确设定量程范围,然后触摸屏上读取PLC的变量即可

网友D:
两种方法:第一,通过MODBUS通信程序,将变频器的电流直接 读出为,并在触摸屏上显示。第二种办法:将变频器输出的4-20MA的信号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经过PLC的换算,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254489112@qq.com

网友E:
一般这种都是走变频器上的PROFIBUS总线和200的PLC相连接,这样稳定性较好,还有就是通过模拟模块,利用4-20MA的电流与变频器上的设置来显示。

网友F:
直接用通信,读写变频器是频率,电流,硬件上是最经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0mA对于电动机的0-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参...

 你的意思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设成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G(2020-01-09):
走通讯其实是最经济的方式。但用模拟量做轻松

网友H(2020-06-23):
赞哦,非常实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