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给辉门汽车改造的给火花塞钻孔的设备

楼主(2014-08-23):
以前给辉门汽车改造的给火花塞钻孔的设备

每一次转45度。。。。工件(火花塞胚料),由这边装入,转过180度以后,里面有铣刀对上面的胚料进行加工,每转45度,工人加进胚料,转到270度,加工好的由出料口掉出。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停在任意角度,当故障解除后,又恢复到标准位置。

 这个项目的主要是精度。否则,转过180度以后,位置不准。加工件就全部报废。

下图是装好后,实际工作情况。

楼主:
gif 没法看嘛。。。。。。。。

网友A:
图太少了,

第一次见。

楼主:
解释一下上图。。当工装到达一号位置,操作人员把火花塞坯料装入。(也就是塞到这个洞里,小红圈里是已经塞好的。塞好后,机器转动45度,操作人员再塞新一排。转到1号位置的180度,里面有几把铣刀对工件进行加工。继续转到270度,加工好的工件由出料口落到底下的蓝色的塑料周转箱里。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操作工挡一下前面的光栅(绿线)机器立刻停在任意角度,当事故处理完毕。机器再转到原来的位置。这个机器的要求是,位置精度要准,否则,转过去铣刀加工出来的就是废品!!!

网友B:
学习了!专机中的专机!

网友C(2017-02-17):
那是个数控分度转台吧?要考那玩意保证分度精度

网友D:
留个纪念!!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数控分度转台吧?要考那玩意保证分度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