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关机后home点信号丢失

楼主(2014-08-23):
请各位大师帮个忙,

                  ABB机器人 我新建了一个例行程序pHome

                                                                movej p10  v500 z1  tool0 设定为Home

                                                                  set Do1 =1                    发一个Home  信号

                       问题是       我每次开机的时候Home信号都丢失。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解决。

网友A(2014-10-25):
请大师们出来解释下,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在系统输出那里面定义一个HOME点输出信号的。。。

你在程序里面写的SET DO1=1。。。虽然你重启之后机器人是在原点,但是这个信号不是断电保持的!!!

你必须运行程序的时候这个DO1才会被程序扫描到。。。然后DO1才会置ON

网友C:
直接找ABB技术支持要一个原点的例行程序运行一下即可。

网友C:
当然:你可以参考我的那个ABB涂胶程序,那里面就有一个原点例行程序,绝不会丢失原点信号

网友D(2015-08-21):
将你的程序放在Powerup里,上电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