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定位模块EM253报警

楼主(2014-08-24):
现在接手的一个项目,07年的设备改造,用的是西门子226的CPU,后面挂了一个IO模块四个EM253定位模块以及一个模拟量模块,后三个定位模块经常丢失,MF报警,程序中找不到模块,断电重启后会好一段时间接下来又会报警。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A:
现场后面挂的线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系统设置参数有问题,你最好自己再查找一下。特别是在用EM253运动控制模块时,还需要指定单独的控制字节,没有搞重复吧!

网友C:
应该是没设置好吧!!!!

网友D:
  是不是挂的模块中的通讯线接触不良或是插头有松动

网友E:
建议您检查一下模块之间的通信线

楼主(2014-10-06):
问题已解决,本来以为是通讯线的问题,换了后发现没有效果,然后更换了其中的一个模块,就好了。应该是那个模块内部的通讯接触不良造成其后面的模块总是丢失。谢谢大家!

网友F(2015-03-12):
楼主,能不能把硬件接线图给我,万分功感谢

网友G(2015-09-14):
困扰半年的问题,我一下买了20几块,所有机台都不定时报警,西门子开始说是干扰,查了大半年,也没搞出来,最后他们承认一个批次模块设计问题,帮我更换了新的批次,现在全好了,简直是太坑了,你们可以问下客户你的模块在不在召会那个批次!!现在新机台EM253我们一概不用了!我发出来让朋友们不要向我们一样走弯路,把客户都快要搞丢了!!

网友H(2017-06-08):
那用那个来代替啊?我的也很苦恼,经常出现,关电也不一定可以

网友I(2018-09-18):
未知, 可以连接到电脑的编程软件,从PLC,信息中查询故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