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移位程序 问题

楼主(2014-08-24):
三菱PLC FX1N 我想将一个32位的数比如十进制的11201213(对应的二进制101010101110101010111101),我想将这个二进制数循环左移,溢出来的控制Y0的通断,比如101010101110101010111101左移一位,溢出来的是1,Y0输出,再移一位,溢出来的是0,Y0不输出,以此类推,请教控制梯形图怎么写。
另外移位指令只能用SFTL,因为FX1N不支持其他的移位。

网友A:
你做一个移位程序,然后检测其中的一个位的状态就可以了啊。比如101010101110101010111101,你检测最高位的状态就可以,如果最高位是1,则移位后,Y0输出,如果最高位是0,则移位后,Y0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