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上的PLC跑了一会,然后就挂了,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4-08-24):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给PLC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说清楚点,哪个指示灯不亮?具体是什么情况?怎么挂的?是不运行了,还是没电了?还是机械没动作了,需要说明白啊。254489112@qq.com

网友C:
  什么情况? 挂了,什么地方挂了 ?

网友D:
太笼统了,应该详细介绍些

网友E:
哎  一个问题就不能详细点吗? 叫人怎么帮助您吗

网友F:
原因太多了

硬件的 软件等等

网友G:
楼主主要问题没描述清楚:

1、什么设备,大概什么样的控制工艺

2、什么PLC,带什么负载

3、正常时什么情况状态,挂了后是什么状态。外围设备干扰源等等。

网友H:
检查线路,看看线有没有松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