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经常被磁化如何处理

楼主(2014-08-24):
接近开关(也就是俗称的光眼)经常被磁化   …………更换了…………结果还是容易被磁化…………
谁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谁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干簧管加磁铁(先天缺陷,不可根治)的形式,可考虑更换为电感或电容式接近开关。

楼主:
谢谢.............好的..           ... 谢谢............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磁性开关会被 磁化呀? 常没有注意过呢

网友C:
换个质量好的品牌再试试

网友D:
选型选错了吧

楼主:
问题是就是用的  SICK 的电感式  接近开关啊      现在换了IFM   (易福门)的接近开关

楼主:
问题是就是用的  SICK 的电感式  接近开关啊  老是误动作啊

楼主:
SICK 的电感式  接近开关啊     偶尔误动作一下   真是繁人啊   导致生产经常出问题...

网友E(2015-07-17):
可以用抗高磁的,加qq:2095291364   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