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输出的模拟量转换成0-24V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4-08-24):
如标题,先O(∩_∩)O谢谢了

网友A:
   是什么 PLC 呀 ? 一般 PLC 软件中都有模拟量读取和输出模块的说

楼主:
我是想把PLC输出的模拟量0-10的信号转换成0-24V的电压来控制磁粉离合器。需要一套放大电路

网友B:
和0-10V的电压控制可控硅。254489112@qq.com

网友C:
选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接输出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