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方法求助

楼主(2014-08-24):
 我一整个流程动作,分手动和自动切换,及暂停按钮,在自动运行时,当我按下暂停按钮后,程序的所有动作暂时停顿,松开按钮后接着刚才的动作和步骤继续运行?

还有就是设备在自动运行时,把它切换到手动位置,这时自动流程停止,我手动按钮对一些执行机构作一些调整比如让台车往前走一点,当我再次切换到自动时程序依然可以按照流程继续运行?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样一个控制要求,该怎样编程,或者是什么样的编程思路??

网友A:
编程可以用线圈,把信号接入线圈前面,不要用置位和复位,另外自动程序有触发信号,如果手动触发信号丢失的话,就需要做动作记忆保存。

网友B:
   这个是暂停功能吧,一般的大型设备都有这个功能,运行完一个工序后停止,然后还可接着继续运行

网友C:
你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大哦,不太好回答,加QQ254489112深入交流。

网友D:
这个主要看你的流程图,根据这几个条件编写。手动、自动、暂停。

网友E: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描述,你这个设计过程可以用顺序控制设计

自动环节用顺序控制,手动控制环节放在顺序程序之外,手动控制环节和顺序环节都各自驱动中继,

最后用中继驱动PLC输出,驱动负载。这样比较清晰

注意:顺序控制环节的暂停处理,可以用中间状态暂存必要的定时及计数。

手动和自动的切换,在从自动切换到手动时,也需要将自动状态的信息保存。

网友F:
要打到暂停的效果 可以把程序写成SFC的 然后用禁止转移M8040

在过程中修改位置 应该只要在程序中加入自动中手动允许 以及位置修改就可以了呀

网友G:
学习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H:
这些功能用普通继电器控制电路都能实现,而且大部分自动化设备都具备的,要想得到完整的程序则需要告诉大家设备的相关信息及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