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怎样和三台MCGS的屏通信?

楼主(2014-08-24):
我这边用了1台三菱FX3U-48MR的PLC加一个FX3U-485-BD,想实现一个PLC对3台MCGS(昆仑通泰)的7062系列屏通信

,不知道用CPU口是否可以  还是要用485BD通信?

现在很奇怪的问题是一台屏和485BD通信指示灯正常,但屏还是没连上.

另外有人知道用FX3U-485ADP可以吗?具体怎么做,急求帮助,谢谢!

网友A:
用bd板要设置plc参数,然后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