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出差的朋友驾车要注意的11个误区

楼主(2014-08-24):
   常期开车出差的工控朋友们,你开车有以下一些细节动作吗,要有的话请注意哟!

误区一:轿车二档起步

轿车变速器设计偏重于速度。如果勉强用二档起步不仅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而且会导致离合器早期磨损,所以轿车无论排量多少,都应一档起步。

误区二:加档超车

驾车者普遍认为高档位速度较快,所以在超车途中升上一档。事实上车辆的前进一定是靠引擎所发挥的扭力,高档位扭力较小,油门反应迟钝,加速度反而减慢,所以正确超车应该减慢一档,自动波只须将油门踩到底,变速器便会降低一档,以提供足够的扭力。

误区三:转弯同时刹车

转弯时汽车重心移向外侧,此时刹车会加重侧倾,造成单边制动,若速度过快,或刹车过猛,则有翻车危险。正确做法应在进入弯道前减低车速换入低挡,入弯后,缓慢加油车身才能保持平稳姿态。

误区四:反手打方向盘

老款汽车中,方向盘较重,反手打方向盘比较省力,而新款汽车这样操作比较危险,反手打方向时,若车轮轧到障碍物会突然反跳,手腕会受到严重伤害,所以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一般左手放9或10点位置,右手对应放3点或2点位置,一只手上推、另一只手就下拉的方式接力转动方向盘),不要交叉手,反手打方向盘。

误区五:先踩离合器后刹车

有人认为刹车前应切断动力,刹车会更有效,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踩下离合器,发动机转速迅速降低到怠速,合进气管总的真空度降低,真空助力器的辅助力大大降低,刹车距离反而变长。正确的操作,应先踩下刹车,当车速降低至接近停止时再踩下离合器。

误区六:下坡空档滑行

有些车主在下坡时,为图方便,就挂空档滑行,仅以刹车来控制速度,这肯定存在危险隐患,如果是在一个长距离坡位这样做的话,刹车系统会因过热而突然失灵,导致事故发生。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实际车速挂上合适的档位,让发动机制动,偶尔辅以刹车,这样既安全又延长刹车的寿命。

误区七:放空档可以省油

化油器车放空档是可以省油,但是电喷车则不一定省油,因为有些车在加速中松开油门,喷油系统停止供油,当发动机转速降至2000转时恢复供油,所以电喷车高速带档滑行时会省油,放空档反而费油。

误区八:磨合期车速越慢越好

磨合期是要一段时间内将摩擦部件的配合间隙磨到一个合理的范围,才能实现较好的润滑。若磨合期发动机转速过低,则曲轴连杆轴瓦承受的冲击较大,转速过高则汽缸壁容易拉伤,造成早期磨损,所以磨合期应参照发动机转速而不是车速,汽油发动机转速在2000-3000转之间,柴油发动机在1000-2000转之间。

误区九:高档位小油门比较省油

这种做法发动机易发生爆震,燃油爆发的力量不能完全做功,并冲击连杆机构,造成早期磨损,则于低转扭力不足,加速无力,反而耗油会有增高的可能,最佳的节油而又保护发动机的方式是在最大扭矩转速偏低的区域工作可能得到最大的动力和最好的节油效果。

误区十:汽车启动预热10分钟

汽车启动前预热,能使机械部件得到较好润滑,减少摩擦,延长使用寿命。但预热时间不宜过长,能使润滑油到达所需润滑部位即可,一般建议5-8秒。时间过长,只会造成油耗和发动机磨损大。自动波的车,让车从启动时的转速降到800转左右较适宜,当然老手从声音可以听出来。

误区十一:抗磨剂可延长机油寿命

抗磨剂抗磨性能越好,抗氧化性却越弱,使用量越多反而机油受损越大

网友A:
我的车最近挂D档震动较大,停车时,速度一降差不多,就赶紧推到N档。以前好像不用,遇到红灯一直踩着刹车,遇到绿灯放开就行。。好像最低档位无法自动变。另外锁车的时候,以前是“滴”一声。现在没有“滴”声,显然电脑也检查到不是完全满足驻车条件。。。

网友A:
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没有车的也关注一下:

 有人认为刹车前应切断动力,刹车会更有效,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踩下离合器,发动机转速迅速降低到怠速,合进气管总的真空度降低,真空助力器的辅助力大大降低,刹车距离反而变长。正确的操作,应先踩下刹车,当车速降低至接近停止时再踩下离合器。

 摩托车应该可以先离合后刹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车的也关注一下:   有人认为刹车前应切断动力,...

踩着刹车,不踩离合,等车速慢的时候车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最近挂D档震动较大,停车时,速度一降差不多,就赶...

  自动离合到拖开空档的间隙有点小,自动变速箱的离合片 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