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这元件是?

楼主(2014-08-24):
这是一个老式的时间继电器中的元件,大家看是什么元件,干什么用的?内部结构

稍后再上图。

网友A:
 还真是没有拆过老式时间继电器的内部呢,求解说

网友B:
带阻尼的气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阻尼的气囊吧?

老式的应该是带阻尼的气囊

楼主:
大家可以从四根引出线猜一下。时间继电器是齿轮式的,不是那种空气阻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