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无上位机的简单位置控制

楼主(2014-08-25):
请教各位专家:现在有一台安川伺服电机,想不用PLC,只用几个按钮控制3个位置,不知行不

网友A:
坐等大神,,,,,,,,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内部速度控制可进行三段速控制,在速度和时间控制精确地情况下是可以保证位置的,但精度不如位置控制,或采用驱动器内部程序JOG,可保证位置的精确,但更换不同的行程时需重新设置参数,相对操作麻烦一些。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德国LUST(路斯特)的SERVO-C伺服可以,因为驱动器内部有简易PLC功能

和同功率安川伺服+变压器的价格接近,但是只有3KW以下的

网友D:
坐等大神~~~~~~~

网友E(2014-11-06):
安川伺服好像不带这个功能吧,其它厂家的伺服有些是可以的,松下的也没有开放这个功能,例如:富士,或一些国产品牌都有,驱动器内部做几条简单的指令,然后通过外部开关量直接控制,这是可行的!不过只能用在一些简单的治具或底端简单的设备上,

网友F:
我们公司产品交直流伺服都是智能型伺服,即是一个伺服驱动器又是运控控制器,可以进行内部编程,可以通过外部IO(即开关)控制内部的运动程序!深圳市泰科智能伺服技术有限公司!您可以+QQ 263429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