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编码器的信号接收

楼主(2014-08-25):
台达PLC主机能不能接收编码器的差分信号,差分编码器的电压时DC5V台达,主机是20sx。

网友A:
看看手册吧,一般主机接收的都是集电极信号。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C(2014-10-10):
台达PLC主机能接收编码器的差分信号的型号是DVPEH00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