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与电抗器的异同点分析

楼主(2014-08-25):
变频器专用电源滤波器和电抗器,都具有滤波功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和电抗器,究竟有什么区别,下面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现将总结结果与各位分享之,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下面,我们先从构件方面,来进行分析:变频器专用滤波器的主要构件包括:滤波电容、滤波电感和电阻,而电抗器的主要构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电感。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可以把电抗器看作是软启动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就是变频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比电抗器具有更强大的功能,但是,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其电感量没有电抗器大。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选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而非电抗器,就是这个原因。其次,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分为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和变频器输出滤波器两种,电抗器,亦有两种:一种是变频器输入电抗器,一种是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取代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基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变频器输出滤波器,要想取代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却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虽然变频器输出滤波器的滤波能力远大于变频器输出电抗器,但是,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因其电感量比较大,可以更好的改善变频器输出线路上的分布电容,延长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传输的时候,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和变频器输出电抗器进行配合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来进行总结:一般情况下,在变频器输入端,我们选用的是变频器输入滤波器,而非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在变频器输出端,我们一般选用的是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如果是在长距离传输的情况下(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大于100米以上时),我们是将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和变频器输出电抗器配合使用,一方面抑制变频器输出端的高频谐波,另一方面,改善传输线路上的分布电容,有效延长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