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如何配第三方电机

楼主(2014-08-25):
伺服驱动器如何配第三方电机?  在驱动器中是否要改一些参数才能匹配第三方电机?

网友A:
在驱动器中是否要改一些参数才能匹配第三方电机?

没有通用答案,要针对具体驱动器和电机来讨论.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行,伺服驱动器和马达都是配套的.

网友C:
南京雪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SDB II系列的驱动器带伺服电机自动辨识功能,解析编码器精度、极对数、电流环PI参数适配,惯量标定等等,客户可以灵活选择第三方伺服电机,供您参考。http://www.njxueman.com

网友D:
国产的基本可以互换,大部分伺服都是有一俩家电机配套的。

//////////////////////////////////

本人专业销售推广国产无锡创正伺服,2500线,17位绝对式都有,本品牌在机床,搬运机械手有大量应用,提供技术支持,上海方圆50km,可提供样机测试以及PLC编程,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E(2015-02-16):
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电机极对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 额定转矩 电感量。

网友F:
国外很多这样的驱动器,智能型的,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电机极对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 额定转矩 电感量,电阻,反电动势,电机转速,用户可以自己填写,然后通过软件来调整电流环PI,速度环PID,位置环PID!

网友F: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

53125331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