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LC之间数据交换如果用无线传输,谁有这方面的方案和经验?

楼主(2014-08-25):
PLC与PLC之间数据交换如果用无线传输,谁有这方面的方案和经验?

网友A:
我做过两个PLC200之间的无线MODBUS通讯,方法大概是这样的:

1 把一个S7-200设置为主模块

2 再把另一台西门子200PLC设置为从模块

3 分别把DTD433M无线数据终端的485口与200plc的Port0就近有线连接

4 接好DTD433M无线模块的天线和电源

5 下载西门子plc无线MODBUS通讯例程,就这样OK,奇迹发生了

 我做过一个轨道上,8个小车的plc200之间的无线PLC数据通信,

 需要详细通信程序可以留下QQ或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两个PLC200之间的无线MODBUS通讯,方法...

谢谢朋友帮我做的方案,目前在和同事做最后的确认,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咨询下他,技术和方案方面都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