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及电压改善

楼主(2014-08-25):
   变频器在运行的过程中,有时变频器突然停止,检查发现是欠压造成的。电煌电压波动太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吗?

网友A(2015-04-06):
电源输入端加装电抗器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B(2015-11-03):
我们厂所用的汇川MD320的变频器也出现了楼主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的电网电压很稳定啊,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