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可控硅模块跟温控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楼主(2014-08-25):
遇到一个问题请师傅们解答一下。

我有个温控器,还有三个可控硅模块,控制三相加热的。

他们拆线的时候没有记,现在接不上去了,请师父们指导一下。

这是单个的,可控硅后面两个接线柱连在一起了

就是这个,接线接,G1K1吗还是G2K2.还是G1G2,哪个接正极,哪个接负极

这个是温控器

求温控器跟可控硅具体怎么连接,接哪一个脚。

这个温控器25-30输出G1G2是不是接在可控硅上面的G1G2,那K1K2不用接吗

请师父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连接的是K1A2,2个可控硅反并联。电热采用调功方式,温控用2个模块,控制2相电源,另一相直接连接。

温控表连接还是找手册吧,不仅仅是连接,还要设置。25-30输出的好像是移相脉冲,我不建议用这种方式。

楼主:
   连接的是K1A2,2个可控硅反并联。电热采用调功方式,温控用2个模块,控制2相电源,另一相直接连接

不是两个模块,后面输出的2.3端子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连接的是K1A2,2个可控硅反并联。电热采用调...

不是两个模块,后面输出的2.3端子连在一起了。上面图上有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