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液压吹瓶机的应用

楼主(2014-08-25):
一、简介

  吹瓶机是一种通过吹塑工艺将塑料颗粒制作成中空容器的设备,目前比较常见的机种包括,使用PP和PE的一次成型的中空挤吹机,使用PET,PC或者PP两次成型的注拉吹吹瓶机,以及新发展起来的有多层中空挤吹和拉伸吹塑.目前大部分吹瓶机都还是二步法吹瓶机,即必须先将塑料原料做成瓶胚,然后再进行吹制。现今一般常用的是PET材质的环保塑料。

二、工作原理

     1:将瓶胚放置在瓶胚容器中,经输送装置自动进入瓶胚定位装置。

     2:将瓶胚口向上瓶胚自动的加载到瓶胚固定器上,而后送入烘道。

     3:加热后,瓶胚被送进吹拉平台,然后锁模,先后经低压吹拉,高压吹拉,排气,最后开模

     4:成瓶由自动脱模系统从吹瓶平台拿下来。

三、程序介绍

      1、运行画面:该画面主要显示PLC IO状态,产量、运行周期、手自动切换。清瓶模式:点击启动,传送带运作,出胚区域自动将传送带里面残留的瓶胚移除,此过程不进行吹瓶、合模等操作,从而达到清理残留瓶胚的作用。

2、时间参数:设置低压、高压吹气、排气、回收等时间延时。

3、手动画面:手动控制合模、拉伸、铝排、出胚四个伺服电机的运转。

4. 气缸控制:手动控制各类气缸的输出。

5、伺服参数:设置各个伺服电机的运转速率,以及运转距离。

 6、工程要点:

        (1)四路伺服的回原点。

        (2)四路伺服的定位。

        (3)上胚、铝排传送、出胚、合模吹气、出瓶。这几部分动作之间的协调配合,省掉中间不必要的互相等待时间,从而达到缩短这个运行周期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A:
上程序来看看.一键复位回初始化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