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触头变压器

楼主(2014-08-25):
有1个ACME的双触头变压器,附件是样本。

480/240V输入,240/120V输出,容量是5KVA。印度人说如果使用120V输出,可用的容量是2.5KVA,请问这是为什么?讲的简单点,谢谢。

LBM: TRANSFORMER 5000VA - (480/240-120V) –ACME part# TA-83224 , this model will not give us full 5KVA , as secondary voltageis 240 V and through center tapping of Transformer  we are getting 120V.

We are using only 1hot and center tap to get 120V , remaining 2nd hot we are not usingin parallel hence we are using only half of the Transformer capacity

网友A:
不用印度人说,线径决定电流,电流最大值恒定,电压减半功率当然也减半了。

P=UI

网友B(2014-11-12):
输出120V 和240V 的电流时一样的,故240V 是5KVA ,那么120V 就是2.5KV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