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SPED指令控制步进马达,目标频率怎样换算成mm/s

楼主(2014-08-25):
求指教 用CP1H的PLC采用SPED指令控制步进马达 想要知道马达的转速(转/秒),需要知道哪些条件?求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步进细分(即多少脉冲马达转一圈)和马达转一圈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细分(即多少脉冲马达转一圈)和马达转一圈的行程

假设2000脉冲转1圈 马达一圈走10mm,那么我SPED里面的目标频率(假设100)怎样算出速度(m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步进细分(即...

10 * 目标频率/2000    。假如目标频率为100,则是0.5m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u86...

明白了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