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RD、MODWR、MODRW的问题

楼主(2014-08-25):
MODRW可以选择功能码(02、03、05、06等),那么MODRD和MODWR他们两个是什么功能码?

网友A:
MODRD是03功能码,但要注意一次读取长度的问题,早期的机种只支持最多6个WORD传送,MODWR是06功能码,单个WORD长度写入,MODRW是03、06、16(十六进制H10)三种,其他功能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RD是03功能码,但要注意一次读取长度的问题,早...

说明书上支持有好多种啊

网友A:
查一下手册吧,可能我记得是以前的老版本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