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系列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4-08-25):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台达EH3系列的PLC四路脉冲输出的各近点信号可以随意指定吗?还是必须是固定的,另外回原点指令结束后那个脉冲输出清零功能能关闭不要吗?

网友A:
手册有写,但是不同PLC的正向停止感觉有差别。

网友B:
台达比较特殊,近点信号是固定的,否则程序出错.

网友C(2014-10-16):
完全可以随便指定。。原点回完之后,一定要做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