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弧你从哪里来?

楼主(2014-08-25):
今天遇到了怪事。事情发生在小冷库内,冷库库顶是隔热板(二面铁皮中间泡沫塑料填充)。冷库的室内机安装在角铁架上(角铁架接地),角铁架用铁膨胀固定在墙上,角铁架上端快要碰到库顶隔热板(留有一条小缝隙)。冷库库顶装有一盏日光灯直接按装在隔热板上(金属外壳,用镇流器。)。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当接通日光灯电源。在日光灯起动时小缝隙会出现明显电弧并伴有电弧声(用电笔验不到电)。正常点亮后电弧消失。求解?镇流器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无穷大。

网友A:
我来分析一下哦,呵呵,不对的话不要见笑

日光灯镇流器启动时有800伏左右电压,是瞬态的。

隔热板两边铁皮中间泡沫,有点像一个电容器,贮存一定的电荷是非常可能的,假设挨着角铁的隔热板是正电荷,那么角铁上就会积聚负电荷。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窄窄的缝隙,由于缝隙非常的小电压不够的情况下没任何反应。

当日光灯启动的瞬间有一个高压产生,至于是通过什么途径到隔热板的铁皮上就的楼主分析了,这样高的电压,一个恰当的小的缝隙,太远不会有电弧,挨着就直接排掉了。瞬间电离释放产生一个电弧,随着日关灯启动结束电压降到100V左右,电弧也就消失了

楼主:
楼上师傅分析的有道理。电弧跟日光灯启动时瞬间高压一定有关,是毫无疑问的。但高压是怎么感应的搞不明白。再补充几点。1)冷库顶上装着二盏同样的日光灯,另一盏启动时无异常现象。2)把有问题日光灯镇流器从灯架上卸下。让它悬空。开灯故障消失。3)更换镇流器故障消失。有问题镇流器绝缘电阻>500M。

网友A:
楼主真是好学者,而且观察细致!

兆欧表测量的绝缘电阻>500M那应该是没问他啊,不解啊!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