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电流时1.63A,马达保护器设置1.4A能起到作用吗

楼主(2014-08-25):
今天改图纸,看到电机是0.5KW的,额定电流1.63A的,老外选的马达保护器1.4-2A 的,他们设定值是1.4A,比电机额定电流还小,是不是电机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额定电流1.63A是指小于等于1.63A,而电机一般都会选的略微大一点点,这样更可靠,所以按照以前的出力电动机很少有工作在而定电流附近的时候,所以1.4-2A 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1.4A是根据运行实际负荷确定的,这样能更有效保护机械设备和电机。

楼主(2016-01-11):
现在终于明白了长见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