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上的线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25):
如题上面的数字 线路是什么意思 该怎么串联

网友A:
楼主仔细看看,是一个公共端,另外两个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B:
数字应当是端子号(引脚号),连线是触点间、触点与端子间的关系(转换触点);

可从外部观察一下、或用万用表测量确定。

网友C:
可以参考下图

如楼上2位所说,几组触点,常开常闭点。

网友D:
强烈怀疑楼主不是干电气的

网友E:
强烈肯定楼主不是干电气的

网友F:
强烈肯定楼主现在在干电气的活。

3楼回答很强烈,很威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烈肯定楼主现在在干电气的活。3楼回答很强烈,很威武。

网友H:
初学?慢慢看就懂了。

网友I:
不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吗????莫非老衲看错了

网友J:
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把符合线圈的电压接在13和14脚上,4组常开和常闭触点随便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把符合线圈的电压接在13和14脚上...

谢谢 这句话 通俗易懂 把问题全部说清了,楼上说半天 也没说明白。

网友K:
13 14 是接开关电源

然后其余的四组 是功能相同的常开 常闭触点

网友L:
就是端子接线图,不同的接法--完成不同的功能--常开或者常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端子接线图,不同的接法--完成不同的功能--常开或...

上面的接线图都是一样如何,判断那个是常开 常闭呢?

网友M:
你看那两个是闭合的,那2个是断开的?

网友N(2015-03-13):
就是个中间继电器,看清线圈和开闭点的公共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