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与三菱E700变频器直接通讯

楼主(2014-08-25):
正在尝试用触摸屏MT4300通讯控制变频器,不加PLC直接控制哦,我想问的是,比如三菱E700变频器,我看说明书他有40001到49999这些寄存器,那么他的输出频率,电压,电流是不是在一些指定的寄存器了,只要在触摸屏上设置这些寄存器的编号就可以读到数据?????而要想更改某些数据是不是也是在一些指定的寄存器了????,还有启动停止,正反转怎么做,有知道的的高人吗,火线求答案

楼主:
有PLC的话我知道写程序,然后修改PLC寄存器D的数据可修改变频器频率,读取D可以看到数据,但屏直接通讯应该不用写程序了吧,向我说的直接设定说明书所说的寄存器应该就可以了吧,问题是我说明书没有找到这些,还是我思路不对?????

楼主:
用的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可以,我刚做的用控制12台变频器的程序,其中一波三折。你是用触摸屏控制几台变频器?可以联系254489112或15275118156

网友A:
正反转直接往相应的地址里输入相应的值就可以了,但是触摸屏控制变频器不仅仅是地址对应的问题

楼主:
在不了触摸屏说明书的哪个部分有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
求大侠现身指导啊

楼主:
这个需要编程吗

网友B:
modbus地址对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