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4-08-25):
请教高手,有一个问题,电机带着车从甲地到乙地,定速前进,中间停顿n次,每次停留时间一样,现在通过触摸屏设定甲地A、乙地位置B(米数)、停顿次数N和停顿时间T,怎么编程控制电机?谢谢

网友A:
这个貌不难 ,有定位功能就能实现,不知你是什么电机

楼主:
就是普通的步进电机,只要接触器吸合就行,就是四个参数每次都变,怎么编程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用到对开度数据的计算,对精度要求稍微高点。

网友C:
参考二分频电路。你这就像控制脉冲波的脉宽

网友D:
如果用伺服电机计算出伺服电机一转的小车行走量,根据定位精度计算电子齿轮比,最后计算脉冲数,用PLC脉冲输出控制,控制距离和停止时间在PLC中设定,如果用普通电机,外加编码器测量行走距离,PLC控制行走距离和电机启停。

楼主:
其它都好办,主要是停车次数每次都不一样,怎么计算呀

网友E: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主要是每次的定位位置如何精确到位 ?

网友F:
普通电机不加编码器,根本不能控制,加编码器就很好控制。精度应该能达到你说的要求(据你叙述的情况,精度也不高)。

网友G:
题意不清!电机何时停的条件没说清楚。如果是等距离停,那么电机运行运行速度应该给出。